楼主(2013-04-19):
  燃油喷射装置上设有水温传感器,水温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冷却水温度,并将这一信号输送到电子控制装置上。这种传感器采用了具有温度特性的水温传感器。燃油喷射装置用的水温传感器电路。水温传感器与电子控制装置内的固定电阻串联,因此,当冷却水温使水温传感器的阻值改变时,水温传感器上的电压发生变化。
  将水温信号变为电压输燃油喷射装置上所用水温传感器的检查方法。将万用表与主微机侧的水温传感器的端子(THW)和搭铁端子(E2)相连,测量出热敏电阻上电压随冷却水温的变化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水温传感器的好坏了。下面就以丰田 lG系列用水温传感器的检查为例加以说明。检查时,采用数字式万用表的手动 30 V 挡 , 将万用表按进行连接,在点火开关闭合的状态下进行测量。在传感器温度为 26摄氏度时,水温传感器的电压是1. 889 V。 然后起动发动机,升高水温,当传感器处的温度为 76 摄氏度时,水温传感器的电压是 0 .45 Va当水温传感器处的温度为80 摄氏度时,基准电压约为 0 . 5 V。 从这个数据来看 ,水温传感器是正常的。在测试中,如发现测得的电压异常,就要像做单件测量,在改变水温传感器温度的同时,测量阻值的变化。水温传感器的单件检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手动挡,量程为 30千欧姆。 在水温传感器为 21 摄氏度时,传感器的阻值为 2 . 347千欧姆;当温度升高到约 80 摄氏度时,电阻值为 0 . 326千欧姆。这里所讲的 , 就是在测量水温传感器时,不仅要检查是否开路或短接,而且还要检查温度变化时电压的变化以及阻值的变化。此外,在测定水温传感器的电压时,因为在 - 20 '摄氏度时传感器的阻值约为 10千欧姆, 所以 , 万用表的内阻没有什么问题。但用内阻较低的万用表检查低温下的电压时,就要注意到内阻对测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