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有没有前辈用过E5CN-R2T温控表,他具体怎么控制的,控制继电器输出和两个报警辅助输出怎么动作的,谢谢。

网友A:
直接打OMRON400电话,OMRON的MM们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这个都是基本温控仪表通用的设置,控制继电器输出是主输出,on/off,或者pid控制可选,辅助报警输出可做低限或高限的超限报警输出,作为冷却或者报警灯等。

楼主:
呵呵 下午打了  服务还不错  像1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