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可以加时间锁吗

楼主(2013-04-19):
FX2N可以加时间锁吗?或者怎么加密才是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可以加时间锁吗?或者怎么加密才是最好的。
FX2N加密已经毫无意义……被解开也就3~5秒的事情。

楼主:
可以给个加密的实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加密的实例吗?
GX软件菜单中对你的PLC填写密码。

楼主:
请问在哪个菜单里面设置?谢谢!

网友B:
看下说明书就可以做到啦

网友C:
在线然后登陆关键字!

网友D:
“在线”菜单下,选择“登录关键字”,然后设置8位密码

网友E:
1、没有任何意义;
2、如果由于货款未结清,使用这个方法最后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F:
现在破解的方式太多
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G:
弄不懂的人还是可以的

网友H:
不是已经停产了吗

网友I:
有一定的作用 不是很大

网友J:
对高手来说是没用的,他可以重新编程,解密
大工程的话 那你就,用时间锁,在把出现隐藏了,解密了也看不到

网友K:
现在搞这个真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E:
还是多花点时间学习一下PLC怎么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