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求 FX1S-30MT-001 控制步进电机 接线图 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步进驱动器而不是伺服,接线要简单的多;
步进如果是脉冲+方向模式的话,用Y0接到脉冲口,Y2接方向;

网友B:
24v  5v接线注意下
加电阻 别的没什么

楼主:
嗯 谢谢 昨天试了下 已经是可以了
还有就是正反转 怎么控制
我采用的是脉冲加方向
方向 Y2 得电和失电 电机运转方向一样

网友C:
如果是用脉冲指令,那控制正反转要另外写程序控制方向信号的输出和断开
如果是定位指令,那指令会根据你给定的位置,自已判断方向信号是不是该输出
既然是FX1S的,它支持定位指令,那控制时最好就用定位指令,不用脉冲指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  5v接线注意下
加电阻 别的没什么
如果你的驱动器是5V的信号,那么用DC24V是需要串2K或2.7K欧的电阻;
5V的不需要;
另外PLC是NPN型的话,电阻需要串在信号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脉冲指令,那控制正反转要另外写程序控制方向信号的输出和断开
如果是定位指令,那指令会根据你给定的位置,自已判断方向信号是不是该输出
既然是FX1S的,它支持定位指令,那控制时最好就用定位指令,不用脉冲指令了
嗯 感谢具体怎么实现呢 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  5v接线注意下
加电阻 别的没什么
如果你的驱动器是5V的信号,那么用DC24V是需要串2K或2.7K欧的电阻;
5V的不需要;
另外PLC是NPN型的话,电阻需要串在信号的负端;
嗯 感谢  我驱动器上负极接的是24伏 我PLC上窜了个2K 0.25W的电阻

网友A:
绝对位置指令:DRVA;
相对位置指令:DRVI;
这二个指令你看一下手册基本上就能明白;

楼主:
我再请教下 这个命令能同时控制Y0 Y1 到两个电机吗

一般的PLC的CPU主模块可以发两路脉冲,比如三菱FX系列,也就是可以控制2个步进马达,而且是单一方向运转,若要正反转,则需要使用脉冲+方向模式。

DRVI K3000 K1000 Y0 Y2  正转
DRVI K-3000 K1000 Y0 Y2 反转
DRVI K3000 K1000 Y1 Y3  正转
DRVI K-3000 K1000 Y1 Y3 反转

这样可以实现2个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吗。
DRVI相对定位,其以目前的当前值寄存器中的数据为起点,进行增减操作。
DRVA绝对定位,以原点到当前位置的值作为驱动方式。

楼主:
我试了2种方法 都只能让电机正转 不能反转 谁能告诉我原因啊。

楼主:
我用的程序 那个高手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2种方法 都只能让电机正转 不能反转 谁能告诉我原因啊。
只要你步进电机设的是脉冲+方向模式,FX1S可以带二个步进电机,
如果设的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那一台主机只能带一个了;
无论哪种指令都可以让电机正反转的;
上图中第二行用K-6000,然后Y2接到驱动器的方向控制端子,M1接通时电机就会反转了;

楼主:
X1 接通时 Y0 Y2 有接通 电机运转
X3 接通时 Y0 Y2 无接通 电机不运转

楼主:
X3 接通时 Y0 Y2 无接通 电机不运转

网友D:
要另外一个方向运转,那脉冲数给个负数,频率不用给负数
就用下面两条指令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DRVI K3000 K1000 Y0 Y4
DRVI K-3000 K1000 Y0 Y4

楼主:
X1 X3 监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另外一个方向运转,那脉冲数给个负数,频率不用给负数
就用下面两条指令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DRVI K3000 K1000 Y0 Y4
DRVI K-3000 K1000 Y0 Y4
用单条命令试过了 还只是沿一个方向 转

网友C:
只能一个方向转,那当你用相对定位,给定一个负的脉冲数时,PLC上的方向信号和用正的脉冲数时,这个方向型号输出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呵呵;先看一下你的步进是不是设的脉冲+方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一个方向转,那当你用相对定位,给定一个负的脉冲数时,PLC上的方向信号和用正的脉冲数时,这个方向型号输出有没有变化
PLC方向有变化 电机方向没有改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再请教下 这个命令能同时控制Y0 Y1 到两个电机吗

一般的PLC的CPU主模块可以发两路脉冲,比如三菱FX系列,也就是可以控制2个步进马达,而且是单一方向运转,若要正反转,则需要使用脉冲+方向模式。

DRVI K3000 K1000 Y0 Y2  正转
DRVI K-3000 K1000 Y0 Y2 反转
DRVI K3000 K1000 Y1 Y3  正转
DRVI K-3000 K1000 Y1 Y3 反转

这样可以实现2个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吗。
DRVI相对定位,其以目前的当前值寄存器中的数据为起点,进行增减操作。
DRVA绝对定位,以原点到当前位置的值作为驱动方式。

恩,就是这样

网友A:
   PLC方向有变化 电机方向没有改变;
   如果你上面指令中的Y2由ON变成OFF,Y0还有脉冲输出时,电机转向与Y2为ON时一样,说明你接线或驱动器设置有问题,与PLC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方向有变化 电机方向没有改变;
   如果你上面指令中的Y2由ON变成OFF,Y0还有脉冲输出时,电机转向与Y2为ON时一样,说明你接线或驱动器设置有问题,与PLC无关;
感谢版主 我是按照这个图上接的 驱动器 没有可设置的地方或者说 怎么设置?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图上接的 驱动器 没有可设置的地方

网友A: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给PLS端加脉冲,DIR-不接线,按你的描述是正常运行的;
  然后DIR—直接连到COM上,再给脉冲信号,如果电机还是与原来的方向一样运转,再按下面的方法测试;
把脉冲信号接到DIR-端,PLS-不接线,给脉冲时看是不是反转了,如果反转说明你的驱动器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如不会转直接找你驱动器厂家退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给PLS端加脉冲,DIR-不接线,按你的描述是正常运行的;
  然后DIR—直接连到COM上,再给脉冲信号,如果电机还是与原来的方向一样运转,再按下面的方法测试;
把脉冲信号接到DIR-端,PLS-不接线,给脉冲时看是不是反转了,如果反转说明你的驱动器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如不会转直接找你驱动器厂家退换吧;
嗯 感谢 版主 今天试一下。

楼主:
感谢 ZCMY 版主 以及所有帮助我的人
我做了如下测试

给PLS端加脉冲,DIR-不接线,正常运行

把脉冲信号接到DIR-端,PLS-不接线,给脉冲时看是不是反转了 结果是 反转了

我又把线按原来接的接回去 奇怪的是 测试正反转 可以了

网友A:
把脉冲信号接到DIR-端 反转,说明你的步进设的是+脉冲 -脉冲模式;
至于能不能改成脉冲+方向模式,咨询你的驱动器供应商或厂家;

网友F:
楼主伺服驱动器也一样吗,
怎么用人机界面控制脉冲数量

网友A:
伺服也是一样的,只是伺服的接线要复杂的多;

楼主:
我的接线 之前应该是对的 可能是接触不好 没有接通 PLC上面 有信号 电机却没反应
后来试了 直接短接 后 发现 是可以反转的 所以就又接了回去 发现 可以了
还有 就是 我之前是 直接用的 24V 串联了个 2K的 电阻
这次 我改了下 5V的  电阻去掉了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24V串2K欧电阻可以的,但要注意接到负端;
5V不用电阻,就不存在接到那端了;

网友G:
程序写错
频率为负

网友H:
回复 #9 royann楼
k3000   k1000是什么意思?是脉冲的个数吗?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H:
回复 #25 royann楼
驱动器上有拨码的 可设置电流 细分数 单双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器上有拨码的 可设置电流 细分数 单双脉冲
我这个上面只有调电流的 没有 调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k3000   k1000是什么意思?是脉冲的个数吗?我是新手 谢谢
前面那个K1000 是 脉冲频率 后面那个K10000是脉冲总数 我也是新手 现学现卖 呵呵

网友I(2016-02-26):
最近碰到了这个问题。第一次使用三菱的PLC就碰到一个做RS232和步进电机的小应用。真是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