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在检查此类故障之前,需保障电机接线盒在一个完整的状态去检测一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接线端子烧毁时,电机的线圈有没有烧坏;
其次,接线端子烧毁时电机线圈又有损伤,则不归于此类故障之列。

常见原因
1.端子接线安装不紧造成,从而导致接触不良,致使接线端子排出现发热高温;
2.电机线圈与出线端子排未紧固好,也可造成发热;
3.接线端子排之间由于灰尘及油污造成爬电距离不足而短路烧坏;
4.接线端子排表面可能出现氧化,造成接触部分电阻值增大,发热较多而引发故障;
6.潮湿引起绝缘电阻变小引起短路最后烧了;
7.当小于或大于相应电压的爬电距离时就会发生短路现象;

纳川电气工程师建议:有规律的定期检查与巡视是减少故障好方法,有停机机会,打开盒子检查可以发现一些故障的早期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