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安全办检查:厂内设备厂家的电柜使用的都是空气开关!没有使用漏电开关!请问机械厂家为什么不使用漏电开关??各位请解释...

网友A:
厂内设备一般都采用接地,漏电开关一般都非常灵敏,用在厂、矿等企业的很少,容易跳闸,对正常生产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电气控制柜重要的就是接地,空开只是用来配电,而且一般来说配电是需要连续的,如果是漏电开关,很容易意外跳闸。你想想,生产线突然跳闸了,咋办……

网友C:
而且很多工业仪表,变频器,开关电源之类的设备会有干拢,会造成漏保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