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最近使用的DP耦合器,硬件组态及地址设定都没问题,但是无法识别,不能正常工作。一开始估计是硬件问题,重新换一个模块后还是一样。若不采用硬件拨码设地址,通过软件设地址时,则在硬件组态下载中,可以看到其分配地址是126,PLC依旧报错!
  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没接触过,哎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办呀,只接拨打400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的技术热线,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地址是126,当然报错,这是初始地址,DP站中只有0-125啊,而且软件地址要和实际地址一致。

楼主:
今天做实验时突然就正常了,有点莫名其妙。以前也用过好几个,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是126,当然报错,这是初始地址,DP站中只有0-125啊,而且软件地址要和实际地址一致。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设置都没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我已经搞了好多天了,很奇怪今天做实验时突然就正常了,有点莫名其妙。以前也用过好几个,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