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求助各位师傅,有一滚珠丝杆,我想测丝杆走过的长度,想用一个绝对编码器和一个显示仪表显示实际长度,能否做到?有经验的师傅最好能给我推荐一下编码器及显示器型号。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么用过,你可以直接给厂家打电话问问。

网友B:
你这个丝杆长度测量如要用绝对值编码器就要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了,单圈绝对值只能测一个螺距的长度,而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测量可以有很多圈(螺距),编码器的信号种类较多,但是如要再搭配数显表,那就基本只有两种:4--20mA信号与SSI信号,其余信号数显表要么没有,要么很贵。
我推荐的配置:
(具体请到中华工控网我公司网页上去找具体资料:http://www.gkong.com/company/gemple/
方案一:4--20mA信号搭配,编码器GAX60.。LA,数显表CH6(四位数显,显示精度较低)。
方案二:SSI信号搭配,编码器GMX425.。SGB,数显表GP1312/CH(六位数显,显示精度较高)。
方案三:较为经济的4--20mA搭配,编码器GEX60(此产品仅供大批量直接用户,请与我公司技术人员联络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