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授权

楼主(2013-04-19):
大家好,有用施耐德PLC的吗?可否赐教关于Unity Pro XL 7.0版本的授权方法?
我现在不能启动了啊!!!!急急急

网友A:
重装是不是可以用几天?

网友B:
办法肯定是有的,但是重装是不行的!

楼主:
重装是可以  可能要连系统重装  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各位大侠  帮帮忙啊!!!!!

网友C:
正版的就是这样,换一下不就行了么

网友D:
弄个授权就行了,否则要格式化window系统,重装了还能用60天的。推荐个连接你去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61.6OUCuw&id=23015224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