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4-19):
书中提到可在DKD*处断开,可DKD*在模块里面啊,怎么断开啊

网友A:
没认真看电路板,没认真测量模块端子,整流输出和逆变输入端子不是在模块内部短接的,是在外部线路板上连接的

楼主:
你说的没错,整流输出和逆变输入端子不是在模块内部短接的,这我也知道,正常情况下,模块的正负端子有两个,而且是断开的,其中两个正端子之间接充电电阻和继电器,然后接电容,但问题是根据这本书所讲,断开的位置一定要在电容的后面才行,而电容后面就是在模块的内部啦!希望咸工能够详细的讲解一下,此处实在是看不明白。

网友B:
你没把模块弄清楚,弄清了,就不会问。

网友C:
楼上朋友说得不错!要先弄明白模块的结构和引脚功能,就好办了。三相桥式整流有一个直流电压输出端子(或称P/P1),其后接储能滤波电容;IGBT逆变电路有一个直流电源输入端(或称P+/P2),由电容两端引入供电。
书中在原理图中人为增加DKD*标注,是为了明确标示电源切断点——应该在电容之后切断IGBT电路的供电,也即是从逆变电路的电源输入端切断电源供电。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2013-12-01):
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

网友E:
很基础的东西,大师第一版书的我翻到烂

网友F:
楼上的真要弄清楚模块的引脚功能了,咸工也讲的很清楚了。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