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一个三相电源控制3个负载,电流7A/路,但是只能分别控制,一次只能接通一个负载,请问如何实现良好的切换。(断电后实现也可以的,不想用继电器或者电磁接触器)自己的想法是用转换开关,不知道行不行。请大家最好能给大体选型。

网友A:
买三个的高分断路器就行了啊 ,反正你用手拔  16A的也就几十块钱

楼主:
高分断路器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就是体积有点大了,用3层4档的旋转开关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万能转换开关可不可以

网友A:
注意电流啊  你要7A的电流啊   转换开关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