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造成磁翻板液位计出现假液位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外界干扰信号过大,造成电路得到的是假的信号,不是实际测量的信号;

  2.液位计内部的波导丝故障,如松动、密封不好进水锈蚀等,造成信号失真;

  3.波导丝安装不正确,信号传递失真;

  4.信号处理电路故障
 磁翻板液位计是根据浮力原理和磁性耦合作用研制而成。这种液位计一般是利用磁致伸缩原理,由波导丝传递磁浮子的信号,再由电路处理信号得到液位值。当被测容器中的液位升降时,液位计本体管中的磁性浮子也随之升降,浮子内的永久磁钢通过磁耦合传递到磁翻柱指示器,驱动红、白翻柱翻转180°,当液位上升时翻柱由白色转变为红色,当液位下降时翻柱由红色转变为白色,指示器的红白交界处为容器内部液位的实际高度,从而实现液位清晰的指示。

  由于磁翻板液位计测量显示部分不与介质直接接触,通常情况下,这种液位计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切记不要带电测量。使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用万用表欧姆挡时。要注意不使探针同时接触两个测量引脚,因为这种情况的实质是加电的情况下形成短路。

  潮湿环境下检修仪表故障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是否通畅很有必要,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主要故障是铜箔腐蚀。检修仪表内部电路时,如果安装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测量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以便刺穿漆层直接测量各点,而不用大面积剥离漆层。不要带电插拔各种控制板和插头。因为在加电情况下,插拔控制板会产生较强的感应电动势,这时瞬间反击电压很高,很容易损坏相应的控制板和插头。检修时不要盲目乱敲乱碰,以免扩大故障,越修越坏。侧装式磁翻板液位计拆卸、调整仪表时,应记录原来的位置,以便复原。修理精密仪器仪表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线扫描方法进行寻找。

网友A:
前几天还有客户咨询磁翻板液位计的 可惜对产品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