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求教各位大神,电脑所有的热键都被屏蔽,如何在WINCC和STEP7的画面间切换,如何打开程序

网友A:
都被屏蔽的话,相信您也没有权利运行相关解除屏蔽的程序与动作,这种情况下应该请示领导。

网友B:
找到工程师密码,登陆到工程师权限就可以了.一切要以生产安全为主,多学一些电脑信息安全知识,作好评估,以免身败名裂.

网友C:
屏蔽是必须的,为了安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