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富士MEGA变频器个别功率段型号分文HD、MD、LD规格,请问是不是说明这一功率的变频器又分为三种规格,还是说这一功率变频器是适合3种负载,请富士变频器达人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MEGA变频器个别功率段型号分文HD、MD、LD规格,请问是不是说明这一功率的变频器又分为三种规格,还是说这一功率变频器是适合3种负载,请富士变频器达人解答
并非有三种规格,只是一个型号正对于不同负载的参数不同而已。

楼主:
感谢您抽时间解答,那是不是这一型号的变频器三种参数可以切换的,我用哪种负载就设定到哪种?

网友B:
呵呵;对应重载、普通负载、风机水泵类(轻负载);
比如普通负载3.7KW的,如果你带风机类,就当5.5KW使用;
而如果带重载,就只能当2.2KW了;

楼主:
谢谢以上大侠的回复,学习了,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