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谁知道富士G9变频器咋样改功率麻烦说一下。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是否是指86-88号参数的设定?86号容量的设定是:0.大一级容量,1.标准容量,2.小一级容量,3.小两级容量。87是额定电流的设定值,88是空载电流的设定值。要设定以上功能的前提是80号参数应设为1。

楼主:
富士G9 系列改动来的方法
富士变频器G9S/P9S修改容量,类型,电压等级的方法:
按reset键+PRG键,出现C参数
按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找到C08=容量或>>键+PRG键U00,先修改
131=0.4G  132=0.75G……  136=5.5G/7.5P……141=22G/30P …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用>>键+上箭头键修改C05=G/P类型    G=0,P=1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我在网上找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楼主要的应该是楼上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