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我们公司是做接地网检测的,经理要我们研究下异频检测的可能性。

楼主:
具体就是采用45HZ~55HZ的异于50HZ的电流进行检测,让我们看看市场上有没有一种小型的变频器,可以装进我们的信号源中。就是要求变频器要小巧(我们信号源的尺寸450*445*450,里面还剩一个鞋盒的空间大小),能变频(固定变频也行),能耐受50A以上的大电流(我们原来的信号源最大能输出500A、50v的电流),请问有这样的东西吗?

楼主:
变频器可以输入3相380V,输出3相,380v,原来的信号源大致原理是输入工频3相380v,取其中两相火线经变压器变压变为50v、500A的输出,另外一根火线用作他用。

网友A:
呵呵;变频器的输出是接三相电动机用的,先考虑适合你不;

网友B:
你这个需求,应该是定制的。也就是找做电源的制造商定制一个。原因是,电压非标,电流较大,尺寸有要求。所以应该是定制。不过,你的要求从技术上应该是可以满足的。不是很难实现。一般做开关电源的制造商,设计一个小型可变频率的电源是没难度的,就看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做了。价格嘛,估计有点小贵。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有高次谐波会烧坏设备,需外加其他设备,如电抗,变压器,电解电容等,否则不能用于电动机外的其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