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4-20):
HITACHI(日立)变频器一台,型号为:SJ300-055HFE 故障现象:上电后无屏显,K1317上电测无电压,PWM振荡芯片型号为:16107FP(我第一次见)。反复测量芯1脚(电源输入)无电压,旁边的容量为50V、33uF电容无电压,ZD1也无电压?给位指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启动电阻开路,芯片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开路,芯片对地短路
你说芯片是只16107FP吗?我给你图片,麻烦指点下!

网友A:
那些标注823的电阻有没有开路,量ZD1有没有击穿。

网友B:
看图,823电阻有烧的痕迹呀

网友C:
HA16107 可以找到PDF资料,前几天修一台

楼主:
此机子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