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三菱PLC

楼主(2013-04-20):
新手刚来论坛,这是气缸位移步骤图。
想用三菱PLC控制四个气缸做出如图动作,使用的型号是FX(和谐)1S是20(和谐)mr的应该够用吧~。
求大虾发个梯形图截图
还有一个问题,在参观的时候看到PLC还外接了继电器是不是为了防止烧坏PLC的?
外接继电器是必要的的么?

网友A:
外接继电器是 最好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外接继电器因为PLC输出带负载能力不强,不能直接外接大功率负载,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护设备与PLC,继电器则可以小信号控制大功率,安全性也好。

网友C:
能说明一下你那个图的意思吗?坐标轴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明天你的意思。怎么帮你。

网友D:
这个图没看明白
1楼解释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