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18.5KW

楼主(2013-04-20):
一台ABB-ACS510 18.5KW的变频器,整流,逆变模块都坏了,拆掉整流和逆变模块,发现W相下臂并在GE间的10K电阻和稳压管与GE间断开,还有一电阻R121烧坏,并且并在模块GE间的6只稳压管全部坏掉,W相的两只稳压管击穿导通,另外4只断路了,但是6只电阻都没坏。然后把坏的都换掉,模块先不装,模块有温度检测,把温度检测屏蔽掉,然后上电,显示正常,但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上臂的3 个驱动IC的5 8脚的直流电压只有4.2V,上臂不能被驱动,对比下臂的3个驱动IC 5 8脚的直流电压是20V左右,可是上臂驱动IC周围的贴片没发现有坏的,不知为什上臂3个驱动IC的5 8脚都只有4.2VDC,不知哪位老师知道,请指点下,谢谢。

另外上电启动,频率上升正常,6路驱动信号也有。

网友A:
此机器使用的电路叫自举电路,c2自举电容,自举二极管是隔离用的,因为VB电压当上臂导通时会升到很高。

不装模块时上臂的驱动电压是建立不起来的,必须在下臂的模块导通时才能形成供电回路给自举电容(c2)充电。

把U V W三个输出脚和N短接,人为模拟下臂导通, 再测量上臂供电应该就ok了。

我讲的不够详细,还不明白你就自己百度下 。

见下图:

QQ截图20130421022127

网友A:
补充一下,上图 不是你所提机型的原电路图,我随便找了个相似的给你看,容易明白。

网友B:
感谢楼上共享。赞!

网友C:
不少变频器都要连接输出对N,不过还真没研究过为什么

网友D:
说的很好,顶!!!!!

网友E:
呵呵高手真多

网友F:
不知道有木有ACS510的驱动电路图,驱动的供电方式就是自举升压的,因为是多层板,所以找不到3120第5脚连接的三个二极管连接到哪里了,小弟新菜,初来乍到还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装上模块,停机时下臂驱动IC A3120 5-8脚之间有21V直流电压,6-7脚与8脚有21V直流电压,上臂驱动IC A3120的5-8之间有4.2v电压6-7脚与8脚也有4.2v电压,启动后下臂驱动ic  A3120 5-8脚电压是16v,6-7脚与8脚之间有10v电压,这是上臂驱动icA3120的5-8脚有14v电压,6-7脚与8脚有12v电压,但是三相没有输出,这时P与UVW之间的电压是400v,uvw与N之间的电压是100v,似乎是上臂导通不足,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望老师指点,还有那驱动上GE间的6只稳压管是多少伏的?希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