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会不会老化?

楼主(2013-04-20):
  今天接手了一台正弦003的15KW机器,拿回来测量模块是好的(模块型号FS50R12KT3),上电测试启动跳SC(驱动短路),顾以为是驱动电容老化所引起(机器用了有6年之多),所以把驱动电容都换了一遍,包括贴片电容还有电源电容,就剩下驱动光耦和18V稳压管没有换了,现在是空载运行5分钟左右就又跳SC故障,量驱动的电压关断-8V开通直流+3V交流12V,也是正常的,可还是运行5分钟不到就跳SC故障。
   现在我把模块拆了把保护去了,运行有10分钟都没有跳故障,我量模块一切都正常的,触发的电容也正常。所以想请问师傅们会不会是模块也老化了啊?要不要换个模块试试呢?

网友A:
那就再把模块和保护装回去,再试试,如果还是出现SC,就是他们的事了,换呗。没商量。

网友B:
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应该与模块无关吧?

网友C:
如查不到原因可以一试。

网友D:
跟模块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跟模块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