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请教各位大神,想选型一款传感器,要求:1、防水,经常在水中工作,防护等级应该在IP68以上;2、检测铝材质;3、检测距离最好大于30MM。我跟欧姆龙、图尔克等厂家联系过了,都没有合适的,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检测什么?是物体的有没有?还是什么?如果只是检测物体是否到位的话,用颜色传感器,基恩士的。

网友B:
很好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什么?是物体的有没有?还是什么?如果只是检测物体是否到位的话,用颜色传感器,基恩士的。
请教能否给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咱们这个网站就有基恩士的产品,你自己去看看,选择颜色识别的传感器,或者物体识别的传感器都行,当然,他还有影像传感器,就是识别图像的,比较贵了,但可以任意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