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30KW空压机用变频,五十赫兹电流小,四十和四十五赫兹电流都比五十赫兹电流大,并且频率越低电流越大,二十四小时用电量,五十赫兹750千瓦时,四十五赫兹680千瓦时,四十赫兹590千瓦时。

网友A:
调速分恒功率或者恒转矩两种方式,变频调速属于后一种当然转速低功率就小了。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空压机应该是双螺杆空压机吧,当工厂用气量大时,进气阀会全开,那么进入机头的空气量也变大,同时,安装在出气储气罐上的压力变送器因出气压力低,而使变频器输出频率提高,这时,空压机处于满载运行。有些空压机是用星三角起动的,用气量大小,全靠进气阀打开状态控制进气量的多少,进气多,机头压缩的空气量也多,负载也变大;反之,进气量少,负载也变小。明白吗?

网友C:
电流大小取决电机所需扭矩大小,你的空压机应该是用液压表控制变频器工作,压力低是频率大,压力高时频率小。
而压力高时电机所需扭矩大,所以电机电流就大。你看的是电机侧的电流值,没有测电机侧的电压值,低频时电机侧的电压也降低。

网友D: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大神 学习了.

楼主(2013-07-13):
用的是阿格斯特的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