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0):
一台西林变频器,上电正常,充电继电器吸合,但一启动就报P.LU欠电压,同时充电继电器断开,会不会是继电器接触不良引起的呢

网友A:
测充电电阻的压降

网友B:
有可能,不过,你最好看看电压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检测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主电容的容量也要检查下。

网友D:
查看参数母线电压与实际母线电压是否一至,试换电容E10,1UF,400V。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啦,风扇坏了,导致24V过载,换个风扇就OK啦,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