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各位大大请教一下:GP-4501屏坏是否可以临时用PC替代触摸屏,PLC是三菱Q系列的。
    以前三菱的触摸屏坏了就可以临时用PC替代的,PROFACE的可以吗?

网友A:
可以 不过在线模拟一般两个小时需要重新运行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过在线模拟一般两个小时需要重新运行一次
Proface没有在线模拟功能。

网友C:
呵呵;都用模拟的话与原屏一样用的话,现在的二手电脑千元以下的代替屏那可省多了;

网友D:
呵呵,不可以的, 前两天我们客户刚刚坏了个屏,贝加莱 4PP420的屏,机器停了,客户急的要命
那屏可是4.5W啊   B&R真贵

网友E:
二楼是说用WINGP来代替,就是工控机的RT运行环境,2H重启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二楼是说用WINGP来代替,就是工控机的RT运行环境,2H重启一次
WINGP只能用于Proface的IPC,且需要购买EX-WinGP-IPC授权;

另外如果用于非Proface IPC的话需要购买EX-WinGP-PCAT授权;

两者的价格非一般人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