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变频器里93c66坏啦怎么办
看了资料说是存储器有程序
那换个新的是不是就不能用

网友A:
这个是不一定的,有的可直接换用空白芯片。有些必须采用原内部数据,需拷贝程序后换用。正好有《海利普变频器过电压故障的一个特例》,我刚发的帖子,可以参考。

楼主:
哦感谢版主指导

您写的书我看了很多遍啦很实用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工具读下里面的程序

网友C:
看下我的帖子里有,几个变频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