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我想设计一种机电液驱动装置,

网友A:
最好把你想实现的整个过程与结果描述清楚,别让别人还要去猜,提问也是一门学问。

楼主:
抱歉啊,不是我不想发,我发了老是说我什么字数过长,不能发。所以我试了试只发一句话,果然成功了。

楼主:
我想设计一种机电液驱动装置,如图,假如我推动滑块A在乙杆上滑动到达1,2,3....等位置。我想使滑块A'也滑动到甲杆1',2',3'......等对应位置。而且同步性越快越准确越好。(注滑块A大约几克,而滑块A'则可能重达半吨。乙杆长约十厘米,而甲杆长约一米。)请问需要研究那几本书?或者哪些科目的书籍。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
呼,总算提交成功了。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不直接驱动那个大滑块呢?而是把小滑块和大滑块同步驱动?另外那个大小滑块的驱动,是采用的什么驱动执行器?电机?还是...其他?

楼主:
我是说手动滑动乙杆上的小滑块A,到乙杆上任意位置,比如8号或者9号位置。(乙杆和小滑块A相当于控制元件)大滑块A'也能滑动到甲杆上的对应的8'或9'位置。大滑块A'重达半吨到一顿,我想用液压或者电机驱动都可以。

网友C:
你不是要做电影里的控制大机器人的装置吧

楼主:
呵呵,说对了。实不相瞒我就是想做个机械装甲(简称机甲)。和我的动作一一对应。我一抬胳膊,它也抬胳膊。我胳膊抬高一点,它也抬高一点。我一伸腿它也伸腿。

楼主:
地震的时候要是有机甲可就起了大作用了。

网友A:
控制用的什么乙杆不必刻板用滑块。
位置不多的话用旋钮式的档位开关加液压杆推动,每个位置用行程开关限位。
位置很多并且距离经常调整的话用文本显示器或者触摸屏加PLC再加伺服马达。

网友B:
是,手动的滑块,连接一个位置传感器,就可控制大的滑块驱动了。同步的,线性的运动。

网友D:
伺服没整过,
这个应该用油压+比例阀可以搞定!

楼主:
先声明一下哈,本人是搞艺术的,就学过高中物理,和高等数学,如果我想研制出来机甲应该先看哪几本入门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