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如果用plc与智能仪表或者是变频器进行RS485的通信,手上没有通信电缆,如果用一条双绞线连接PLC串口的3号口到仪表的RS485 B号口,,8号口连接到仪表的RS485 A号口,这样能够进行通信吗???

网友A:
最好带屏蔽。

网友B:
按照你接线方式,那么这个PLC应该是西门子200的吧,每个PLC通信端口不一样,所以接线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