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我用三菱的FX2N PLC和三菱FR-E540变频器怎样控制电机位置的上下限,是怎样通讯的,需要什么模块吗??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请描述清楚你的具体要求,如果是频率上限,直接在变频器设定;
如果是电机上下运动,用限位开关;
FX2N与E540通讯的话,PLC上需要加FX2N-485BD;

网友B:
限位控制器

网友C:
描述不清,1楼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