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我这一台艾默生EV1000的变频器,报的是E016读写故障,然后我检查了一下,怀疑是24LC08坏了。问题就在这了,我打算买一个,就怕里面有厂家的程序。买了不能用。求高手说一下,是必须换主控板还是可以买一个24LC08换上即可。谢谢了

网友A:
有些空白存储器也能用,最好咨询下厂家。

网友B:
我可以给你解决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海利普变频器“过电压”故障的一个特例>这个帖子。主要讲的是如何处理存储器数据异常的方法。

楼主:
恩,谢谢。我是咸工的忠实粉丝,咸工的书我都买了。感觉受益匪浅。呵呵。听说咸工是临沂新桥的,不知是真是假,真是太棒了,我家是兰山区的,离新桥不远,真心想有时间拜访下咸工。嘿嘿

网友D:
你这个故障你只要初始化一个就可以了,只是你要调参数

网友E:
直接更换EEPROM 24LC08。但原来设置的参数丢失,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是咸工的忠实粉丝,咸工的书我都买了。感觉受益匪浅。呵呵。听说咸工是临沂新桥的,不知是真是假,真是太棒了,我家是兰山区的,离新桥不远,真心想有时间拜访下咸工。嘿嘿
哈哈,我是临沂新桥的,这个假不了。有空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