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各位前辈好,想像各位请教一下交-直-交变频器的IGBT模块具体怎么通过计算来选型,我想做个感应电机的双馈调速系统。用的是11Kw的电机,转差率20%。小白一个,还望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变频器IGBT为电动机额定电流2倍这样子,11KW选用50A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双馈调速?那还用变频器不?双馈调速是什么原理?能简单的介绍下吗?我记得双馈调速不用变频器,网上曾经与变频调速有过激烈的口水战呢。

网友C:
什么叫双馈调速??

楼主:
要变频器的,双馈调速系统结构中,双馈电机的调速控制是通过调节加于电机转子侧的变频器的励磁电源的频率、幅值、相位来实现的。在双馈电机工作时,将定、转子三相绕组分别接入两个独立的三相对称电源,定子绕组接入 50Hz 工频电源;转子绕组接入可控交流电源,即采用交-直-交变频器给转子绕组供电。必须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转子外加电压的频率都要与转子感应电动势的频率保持一致。当改变转子外加电压的幅值和相位时,就可以调节双馈电机的转速,也可以调节定子侧的功率因数。

网友B:
哦,谢谢楼主关于双馈电机工作原理的共享。关于晶体管模块容量的选型,无非就是电压等级和电流的选择,也有安全裕量的问题。一般的管子电流是实际使用电流的2-3倍吧。这个需要具体的咨询一下模块制造商给出的推荐选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