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怎么写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程序,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的变频器手册,里面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了

网友B:
手册里都有的,把手册好好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你用什么品牌的PLC和变频器?有问题可以发我邮箱:dianqi_dsl@163.com

网友D:
假如是三菱Q系列PLC和三菱的变频器怎么写通讯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都有的,把手册好好的看看就知道了
手册是说明书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都有的,把手册好好的看看就知道了
手册是说明书吗
手册可不就是说明书

看看关于通讯的那一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假如是三菱Q系列PLC和三菱的变频器怎么写通讯程序?谢谢!
两者之间可以通过CC-LINK通讯,变频器要加CC-LINK通讯卡,PLC要加CC-LINK模块
或是通过485做无协议通讯

楼主:
西门子300的PLC,变频器和PLC通讯还没接触过,不清楚具体

网友G(2013-12-15):
你用什么品牌的PLC和变频器?

网友H:
首先要对照使用手册把通讯协议弄明白了。

网友I:
通讯调试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