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1):
3根3KW220V的加热管按星型连接,接三相四线电表,工作1小时是几度电?公式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是3根3KW380V的加热管按三角连接,接三相四线电表,工作1小时又是几度电?公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3*3KW*1h=9KWh

楼主:
那如果是3根3KW380V的加热管按三角连接,接三相四线电表,工作1小时又是几度电?公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一样的,3*3KW*1h=9KWh

网友B:
看加在每根加热管上的电压变没变

楼主:
回复tdl887271 #5楼
我在网上看到单相220V电表10A一个小时是2200KWH,三相380V电表10A一个小时是3800KWH,这是对的吗?如果这样的话,3根3KW加热管星型连接每相才14A不到,那电表应该6度不到才对啊?

网友C:
有这个设施可以测下用电量

网友A:
三相380V电表10A一个小时为1.732*380*10=6.6KWh
3根3KW加热管星型连接相电流为1.732*3000/380=13.7A

网友D:
你都知道功率,不知道耗电量吗?
不管是三角形(220v)还是丫形(380v)
那玩意耗电量是一样的!

网友E(2015-02-24):
星形连接的电脑是正常三角形的根号三分之一。自己算。
你的三根加在一起的是3KW不是都是3KW。

网友F:
总功率没变啊,只是你的耐压等级不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