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在家庭装修中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下面的是空气开关,现在要由总开关往厕所单独引一路线控制热水器,为了保险在厕所内加漏电保护开关,但老师傅说两个漏保冲突,会跳闸。问一下,这样装到底会不会跳闸,如果跳闸原理是怎么回事。还有如果跳闸的话是先跳哪个漏电保护??

网友A:
老师傅是怕麻烦哟!!!

网友B:
首先这样安装是不是冲突的。
你问那个先跳,这个要取决于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有些空气开关也是带漏电保护功能的,至于那个先跳闸,这个要看它们的参数,漏电保护是有一个时间反应的。一般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在没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可以试装一下;如果跳闸,判断是不是由“冲突”引起。
不过,确实听说过这样的现象:装在附近的两个漏电保护开关(好像是“上下级”关系吧),合上一个、引起另一个跳闸。

楼主:
漏电保护的原理是把零线和火线同时通过一个感应线圈,通过漏电时两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动作,断开开关。
这样的话和线路上串联几个漏保没关系啊。而我问了其他人,他们说的和3楼一样,有时总开关和分开关都用漏保时(漏保上下级关系)就会跳闸,而这种现象没有什么规律,也有没问题的。想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D:
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是老楼,开关在楼道里那种,你一个人在家洗澡,打完肥皂,一开热水器,总闸漏保跳了。怎么办??

网友E:
把参数整定好或者在选择开关是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不要选择的太近动作就不会有冲突。

网友F:
三相五线我最多上下级装了4个漏保4P没有问题。机器全部接地.第一个:100ma。第二个:75MA。第三个:50ma。第四个:35MA这个才是保护人生安全的。其余都是线路漏电设置的。因为车间很潮湿。机器最大电流700多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