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执行PLSY程序指令时,怎样读取脉冲数量?

网友A:
高位    低位
D8141 D8140 Y000的输出脉冲数累计使用PLSY指令,PLSR指令从Y000输出的脉冲数的累计
D8143 D8142 Y001的输出脉冲数累计使用PLSY指令,PLSR指令从Y001输出的脉冲数的累计
D8137 D8136 Y000、Y001输出脉冲数的合计累计数   使用PLSY指令,PLSR指令从Y000和Y001输出的脉冲数的合计累
计数

网友B:
执行前后分别读取32位的D8140(对应Y0)  D8142(对应Y1);
变化值就是执行指令的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