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富士变频器控制电机,要设些什么参数?按钮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A:
呵呵;如果只是简单的想转起来,把频率来源/运行指令来源二个参数设好就行了;
如果是设备上使用,请先把你设备的详细使用要求搞清楚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