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三菱PLC怎样写年月日时星期,先谢了

网友A:
谁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B:
TRD指令
请自行查找手册上对于该指令的说明

网友C:
如果用三菱专用的显示单元,有些是可以直接更改数据的;
如果用PLC指令,先将对应的值写入D10~D16,时间到时执行TWR  D10指令就OK了;

网友D:
FX PLC是D8013之类的
认真看编程手册

网友C:
D8013这些只能读的,不可以改写这个来改变时钟;

网友E:
这个需要电池记忆吧

网友C:
如果是FX2N,本身内部就是有电池的;
FX2NC/FX1NC没有时钟功能,需要加时钟卡才能实现;
FX1S/FX1N是用电容来保持的,一般连续断电十天左右没事,太长了时钟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FX2N,本身内部就是有电池的;
FX2NC/FX1NC没有时钟功能,需要加时钟卡才能实现;
FX1S/FX1N是用电容来保持的,一般连续断电十天左右没事,太长了时钟就乱了;
谢谢啦你知道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