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问一个问题,客户那边有十六台触摸屏在不同工位上,想通过一台上位机控制指定任何一台触摸屏显示指定内容,比如此工位的工艺图纸,或者群发通知等。有没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或者教程之类的

网友A:
通过上位机指定有点不好,应该是下面的触摸屏查询上位机更好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用一台PLC的串口带多台屏做过,每个位置可选你需要的画面去设置,屏与屏之间用RS485通讯!用一台屏做主站,其它屏为从站,这些屏的说明书里有介绍!只是看你选用的屏能带几个分站屏了!

网友C:
你有相应的资料没有?

网友B:
这是用富士S806的屏做的案例,PLC为OMRON CJ2系列的,用的是串口通讯.

网友D(2013-10-01):
回复 网友B:
三个V8 没一个打了开

网友B:
我自己下了,再打开是可以的,对此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