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接手一台普传PI7800-30KW,故障表象是逆变模块损坏。模块直接网购。
按规矩,上模块前必须把主板、驱动板作全面测试。当频率运行到49HZ左右时每次跳OC-P,意为输出短路或干扰。
该机驱动用的是6片A316J,电路比较大众化,相对好弄。
首先测量4、6脚,在跳故障瞬间有低电压波动,说明故障是由驱动IC报出。由于6片IC4、6脚并联在一起,只能一个一个挑开6脚,当挑到第六片IC时不跳故障了。
不用多想,立马操烙铁换掉AJ316。通电运行~怎么回事,还是跳OC-P~
仔细检查~图R72阻值已经变为2M多,明显不对!原机阻值是330,找到一个300欧代换之,通电试机一切OK!
看来干活还是要细心才行啊。
在此一并感谢咸老师和你的好书,你的3本书是我的良师!有机会一定要登门拜访你!

网友A:
很好 很强大

网友B:
好文,赞一个!
好的,有时间来我处,欢迎!

网友C(2014-01-26):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手。

网友C(2014-12-31):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2015-03-27):
谢谢分享,大家无私的交流。
我发愁的是有些0C-P在现场报,但是客户拿回我的维修点就不报了,很是发愁啊!在不报OC-P的情况下维修OC-P有没有绝招呢?谢谢大家!

网友E(2015-05-26):
请教咸工  台安N2 405 H3 变频器3.7KW维修时怎样屏蔽OC 报警  驱动采用6片A3150  不知怎样屏蔽OC信号

网友F(2017-12-01):
普传PI7800-45kw报oc-p请问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