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我几乎天天骑电动车,天天充电。
  去年9月份在淘宝上买了个脉冲修复型的电动车充电器,使用到今年这个月一直好好的,突然有一天我骑车回来插上充电,竟然无电流,只有一个绿色电源指示灯是亮的,这个灯我知道,不插电源只插蓄电池它也会亮。充电指示灯不亮,于是我就拆开首先检查电源,果然是电源线的问题,顺便还给风扇加了一点油。换了线之后使用很正常。电流和以前一样。
   没过几天突然发现又不行了,打开一看,保险烧了,再检查MOS管击穿短路了,MOS管有个引脚附近的铜皮都烧掉了。于是我就去电子市场买了两个MOS管,是去一个熟人的店子买的。
   回来换上后,还是烧保险,检查竟然有两个二极管也烧了,因为我以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检查二极管都没有烧,这次疏忽了。更换后,又能正常使用,我很高兴。
   没想到过几天又出现没电流的问题,打开一看,保险也没烧,二极管也是好的,MOS管没有击穿,是不是好的不能肯定,但是我还是把它换了,结果依旧无电流,充电指示灯不亮。
   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淘宝上说是可以保修的,于是我就在网上问了店家,店家说我可以寄回去,我说我已经拆开了,修过了,他说如果我自己能处理也好,也可以寄回去给他们修,但是我要承担邮寄费用。他把厂家的服务工程师QQ号告诉了我,让我问他。
   工程师告诉我检查MOS和驱动部分,肯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检查果然烧了两个管子和一个电阻,是贴片元件,电阻是从废板子上拆的,管子还是市场上买的,更换后,又能正常充电了。我想这下不会有问题了吧。
   没充几次,竟然又发现没电流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电源绿色指示灯是亮的,充电红色指示灯不亮,无电流。我简直要晕死了,这么五次三番地修好后又反复出现,这个故障也太顽固了吧,搞了这么多年电工,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要晕了。
   又问工程师,工程师说买大两个规格型号的MOS管,本来是8A,我上次买的是10A,他让我买12A的试试,于是我又换了个店子,店子老板说多大的都有,我买了12A 20A 75A,先用12A的,换上后,现在又用了两天了,但愿我不要再换20A,75A的了吧。

网友A:
还好坏了,楼主自己会修。

网友B:
12A的已经够大了,就当锻炼技术了

网友C:
希望你的别再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你的别再坏了
真是很不幸,前天修好的,昨天用了,下午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充电,居然又不充电了,打开一看,保险没烧,MOS管也没有短路,竟然这次烧的是热敏电阻。原来是NTC 5D后面的字被炸掉了,我从旧板子上只找到一个NTC 10-9, 我也不知道什么区别,换上去,又能充电了。 这是什么鬼充电器啊,问题怎么这么多呢? 还是有什么问题我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你的别再坏了
真是很不幸,前天修好的,昨天用了,下午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充电,居然又不充电了,打开一看,保险没烧,MOS管也没有短路,竟然这次烧的是热敏电阻。原来是NTC 5D后面的字被炸掉了,我从旧板子上只找到一个NTC 10-9, 我也不知道什么区别,换上去,又能充电了。 这是什么鬼充电器啊,问题怎么这么多呢? 还是有什么问题我没有找到?
你买的是原装货吗?这么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你的别再坏了
真是很不幸,前天修好的,昨天用了,下午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充电,居然又不充电了,打开一看,保险没烧,MOS管也没有短路,竟然这次烧的是热敏电阻。原来是NTC 5D后面的字被炸掉了,我从旧板子上只找到一个NTC 10-9, 我也不知道什么区别,换上去,又能充电了。 这是什么鬼充电器啊,问题怎么这么多呢? 还是有什么问题我没有找到?
你买的是原装货吗?这么爱出问题。
厂家工程师说:热敏电阻是半导体器件,几次短路过载,就容易坏了,换了就好

不知道如果我邮寄给厂家维修,会不会一次性修好不再出现问题呢?

网友D:
这样折腾几次,以后楼主修开关电源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E:
充电电源是否平稳

网友F:
你的电池要坏了!

网友G:
检查不彻底!好好查查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www.ddclm.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551&page=1&authorid=104578

就是这种,做工还是蛮好吧
这也叫做工不错!

楼主:
报告大家,充电器今天还没有坏, 电池也还没有要坏的迹象, 如果现在电池就不行了,我马上把这个充电器扔了,因为这是号称能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的充电器, 现在我用原装充电器仍然可以转绿灯,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池到底还能跑多远,因为我从来不把电池耗得开不动了再去充电,跑20来公里,电量指针一直是满的,只有上陡坡的时候才会降一点点。

网友H:
也是一个淘宝控!
这个东东最好还是到卖同品牌电动车的地方买个,几十元,原配的,不会出现像你说的这个那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是一个淘宝控!
这个东东最好还是到卖同品牌电动车的地方买个,几十元,原配的,不会出现像你说的这个那个的问题;
几十元的原装我也有,不带脉冲修复功能,这个功能到底怎么样,过两年才知道
充电电流在交流端略有摆动,在直流端摆动更明显,据说这种充电方式可以防止或减轻极板硫化

网友I:
去年9月的,现在还没出保修期呢。。

楼主:
今天充电器又烧了,厂家工程师说是我买的元件质量不好,他给我寄两个管子过来。

楼主:
修变频器的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