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一个压力信号( 4到24mA )既要进入plc在工控机上显示压力  又要在压力显示仪表上显示    这个信号怎么接??
 我的想法是 先进入plc 再从plc( 4到24mA )出来接力显示仪表??                     这样行吗?

网友A:
这样的话,多浪费了一个AO点
何不直接买带变送输出的显示仪表呢?压力变送器——显示表头——PLC

网友B:
这个要看实际的情况!

网友C:
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1楼说用压力变送器倒是可以,但是一般压力变送器都是4-20ma的,他这是24MA啊

网友E:
先把压力值读入PLC,用AD模块。然后利用通讯方式进入工控机显示。这个就要求得到压力和电流输出的系数,在PLC里面计算,然后在工控机里显示数值了。
这种方式,我有做过的。如果传感器带有显示,这个系数就更好求了,按显示值测定电流值,这样来计算出系数。

网友F:
加个信号隔离模块,有双输出的

网友G:
用个一进二出的信号隔离器就行了;

网友H:
压力变送器接入仪表,仪表出来的模拟量信号接入PLC

网友I:
6楼说的对,加个信号隔离模块,比加个PLC AO模块要便宜多了

网友J:
用现场显示表给压力传感器供电(切勿使用PLC供电,带负载能力不够),然后把信号按照有源的接法接进PLC,也就是信号串接在现场表和PLC模拟量通道。我这样改过几次。

网友K:
如果点富裕楼主的想法也很好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不错  谢谢  啊  都很有经验啊   更正一下  (4--20MA)

网友L:
压力传感器、PLC A/D模块、压力表串联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