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油位传感器、油量传感器都是属于液位传感器在往下一层都是属于传感器。传感器的检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传感器检测顺序:
传感器在检测时,应该按照以下检测顺序进行。
① 征兆判断 推断可能发生故障的部位。
② 解码器检测 确认被怀疑的传感器在解码器中是否有故障码,并在数据流中加以强化判断。
③ 传感器周围的检查 为防止不是因为传感器本身故障而导致的传感器误判,要首先对怀疑的传感器部位进行外部检查,看是否有短路、断路、脏污、脱开、连线、水泡、腐蚀、氧化、接触不良、传感器变形等情况。
④ 外部电压、搭铁及线束导通的检查 为防止无源传感器由于没有供给电源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要首先对外部电源进行检查。例如,霍尔式曲轴位置传感器如果没有12V或5V电压的供给,传感器是不会有信号输出的。如果电源和搭铁不正常,就要溯本求源,检查线路。
⑤ 本体检查 主要是外观检查和电阻检查,不用连接外部电路。针对能够进行电阻测量的传感器,如可变电阻式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可以直接进行电阻的测量。例如,轮速传感器电阻检查可以关闭点火开关,拔下传感器连接器,检查前后轮的轮速传感器端子电阻,应均为10~13kΩ。同样,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磁电式曲轴位置传感器的电阻和电阻变化的平稳性,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挡直接测量,从而判断传感器是否正常。
⑥ 输出信号检查 输出信号检查主要是将传感器连接到外部经检查已经是正常的线路中,或是额外提高传感器工作条件,来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检查的过程。输出信号检查,应该是检测结果比电阻检查更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电脑要接受的就是输出的信号,而不是传感器本身的电阻。传感器本身电阻正常,输出的信号不一定正常。

因此,不论是有源传感器,还是无源传感器,都可以在模拟工作状况下,进行输出信号检查。需要说明的是,无源传感器必须在正确供给工作电源的情况下,才可以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检测。输出信号的检查可以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或电流挡进行,但使用汽车专用万用表对输出信号只是作简单的判断,更精确地判断输出信号可以使用示波器来进行。

网友A:
是否了解气体传感器

网友B:
传感器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