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STL 和RET 程序段中可以用定位指令DDRVI等吗?我用了好像DDRVI指令不能正常起停,比如我点动马达,第一次按住手动按钮可以转,放开按钮,在软件中监控模式中,可以看到Y0 还是ON的,第二次按住手动按钮,在软件监控模式才看到Y0 为OFF(正常应该是我按住手动按钮,马达就转,松开就停止),现在感觉就是第1,3,5。。。。(单数)才会转,而第2,4,6。。。。(双数)是不转的。我用常规的编程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STL中可以使用定位指令;
仔细检查自己的程序;

楼主:
请问高手,上面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写入PLC后就会出现我所提问的情况

楼主:
X12按住,手动正转;X13按住,手动反转;由于只是验证程序,这里只写X12按住 ,手动正转的程序,没有写X13按住,手动反转的程序了。

网友A:
你程序中D8343等这些是什么?

网友B:
你可以用发送完成标志来去触发S0,而不是X12的常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