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是个良心活

楼主(2013-04-22):
良心活往往不好干。
前几天偶就是发发善心,想给公司节省点费用,在线修了2个多小时,折腾的精疲力尽,最后没修成功,还被工艺人员耻笑一顿,一怒之下,找了新的装上前后没用20分钟。
话说上周一刚上班,领导就说周末偶负责的责任区的一个远传液位损坏,领导给偶一台新表,是珠峰的远传码带变送器,可是这个仪表是新型号,先前没有使用经验,也没有安装使用说明书,从网上搜索也没有相关资料,最后领导想办法给偶打出一个先前型号的仪表,让偶参谋么看着办。
到了储罐操作室还没等看仪表使用状况,工艺人员就说这个液位失灵了,偶说这就给换领导给了新表了。到了现场拆卸旧表过程中看到里面一根细线断裂,还有几根似断非断,于是决定重新接线试着看看能否修好,由于现场环境狭窄,而且线缆很短且非常细小,偶一点点的用钳子剥线,甚至最后用上牙齿咬线皮(害怕钳子用力过猛把电路板上的接线弄断了),然后在小心接线、用胶布缠绕,在小心穿过电路板各个空隙,重新安装,查看显示(由于现场没有电流指示),只能操作室查看,这样看了两遍,人家工艺人员烦了,你怎么修的表,先前显示6公分,现在直接成零了,弄得偶好没面子。偶说新的没换,在修旧的,工艺人员笑话,修什么修啊,有新的不换傻啊。
灰溜溜的从操作室出来,决定不休旧表了,安装新表,可是新表的安装固定板与旧型号不一样,这是领导来了,说从别的不用的储罐上拆个一样型号的装上就行了,于是拆卸安装总共用了不到20分钟。最后领导交代把拆下的坏表扔到垃圾桶里。
修表用了两个小时没有折腾明白,换表用了20分钟搞定,看来还是换表好,也怪不得工艺人员调侃现在哪有仪表维修工都是仪表换表工了。呵呵呵。。。的确维修这个工作是良心活,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好干。

网友A:
呵呵,楼主可以把旧的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
我也是搞维修的,提倡小问题现场修,大问题先换后修。

网友C:
以前做维修时,通常是能够修的就修好;不过不是仪表,仪表是另外一个部门管。
2楼说的,是个办法。

楼主:
偶这里不提倡修了,旧的查下来的不是价格很贵的,都扔掉了。价格很贵指的是价格在几千元以上比如压力变送器等需要校准室人员确认后才能够仍,不过很多时候也都是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

网友D:
赖你自己,你家在等着生产,你还慢慢折腾,真修好了,也行。

网友E:
时间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网友F: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维修还是个技术活

网友C:
从论坛上可看出,楼主的技术水平、责任心、观察力,是没有话说的;
只是偶尔的经验分享一下,相信亦有不少人遇到过类似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论坛上可看出,楼主的技术水平、责任心、观察力,是没有话说的;
只是偶尔的经验分享一下,相信亦有不少人遇到过类似情形。
呵呵。。
还是麒麟兄懂得安慰人。

楼主:
从内心说上班这么多年真的没有怎么修过仪表(从仪表本身维修),大多数时候都是找到故障进行相应的处理,至于仪表损坏也只是简单的看看有没有接线松动、断裂、漏水、接触不良等叫简单的故障排除,至于内部电路板内各个器件的损坏排查更换没有干过,这个虽然现在的电路板都是防水的多层微电路处理起来需要搞得技术,但也说明偶其实就是一个初级的仪表更换工,楼上的朋友说的正确,这个慢慢折腾的确影响工艺,所以偶自知之明只换表不修表。

网友G:
呵呵;时间就是金钱,你先把设备搞好了,坏的拆下慢慢修,修好了下次不就可以用;
让设备停着等你修几个小时,还不一定成功,换谁当领导都不会赞同你这做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时间就是金钱,你先把设备搞好了,坏的拆下慢慢修,修好了下次不就可以用;
让设备停着等你修几个小时,还不一定成功,换谁当领导都不会赞同你这做法的;
大家可能不了解要修的仪表及设备,此仪表是一个码带变送器,也就是普通的浮盘液位计中的指示钢带带有二进制码,变送器就是把这个二进制码变成总线信号传输到操作室。
此液位计应用在储罐液位检测中,平常液位保持稳定,只有在出料进料时液位才变化的,平常虽然工艺人员要抄表记录这个液位,可是现场码带也有就地指示,很多时候损坏了他们就通过现场指示来记表的,就是现场码现场指示坏了他们也有办法因为一个储罐的高度、容量、输送油泵的功率输送量他们都有数的,就是现场指示坏了他们也是常常通过机泵开启时间来测算储罐内原油的液位,这个在偶厂常常用到,一二十年了也不是新鲜事。
虽然这个偶现场捣鼓两个小时没有修好先前坏的液位计,可是这个液位在上周的周六就坏了,也就是说48小时之前他们就知道坏了,这48小时工艺人员该干啥干啥,没有因为仪表而停车。
的确偶修表耽误了时间,可是这个修表没有对工艺产生影响,当然偶修不好表是不对的,这个辩解是无力的。

楼主:
从电脑里找了先前的几张图片,就是现场码带变送器。
正面

背面

网友H:
我厂有外修,不是外修组,是外患组,何也?患=换也。

网友I:
以前很多电器或线路板都是先维修,修不好再更换,现在不行了,生产任务很紧,领导只要求设备快速恢复好,你要是想在现场把损坏的部件修好很可能是出力不讨好。

网友J:
现在笑话人的人多,先换,然后拿走修,再找条件实验,实验完毕,自己满意,就扔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K:
深有体会!!

网友L:
现在的私企老板,他只看眼前的,不管你什么方法,设备转起来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