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异常警报

楼主(2013-04-22):
有劳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产生此报警讯息的原因:RHAE042:PLC2:IIIegal response for device write command
RHAE041:PLC2:IIIegal response for device read command

RHAE040:PLC2:IIIegal response for initial cmmunicaion command
RHAE006:FX Series cpu diret:com2 received data
    谢谢大家能够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A:
PLC侧问题,检查PLC,与人机无关。

一个人机连接2个三菱FX的PLC?

没有加485BD?连编程口上了?

网友B:
检查PLC是否工作正常、通讯电缆是否完好;

楼主:
嗯,连接两个FX-3G系列PLC,没有加485BD通讯模块,直接接在编程口上,通讯电缆检查了没有问题,PLC工作正常,人机界面发出启动讯号后,PLC1能够马上输出,但是PLC2反应没有那么快,要等十几秒甚至更长。人机到PLC2有8米左右距离采用RS422/485通讯模式,波特率9600,RHAE006:FX series cpu direct: com2  received date  has been parity error ,是不是com2 通讯口坏了,谢谢版主能够给出宝贵建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加2个485BD可立即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明天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明天试试看!
485BD配置通讯参数后续断电重启。

楼主:
版主你好,我想知道485BD通讯板上的RDA,RDB,SDA,SDB,SG怎样与人机上的1-9个引脚相对应呢?Pro-face人机型号为AST-3301B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大家热心帮助,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斑主还是厉害,佩服。

楼主:
回复风之力 #8楼
版主你好,我有一个奢求,你能否把你的QQ号码发给我呢,我非常想请教你关于工控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有一个奢求,你能否把你的QQ号码发给我呢,我非常想请教你关于工控方面的知识,谢谢。
如果是MM的话可以
男同志嘛就算啦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学习。  东莞博银电子
学习就学习嘛
留什么联系方式啊

网友E:
回复风之力 #12楼
改明儿去注册个QQ号,性别为女!

网友D:
回复 #13 东莞康银楼
留个联系方式学习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改明儿去注册个QQ号,性别为女!

ZHEGE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