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楼主(2013-04-22):
如果5分钟没有触摸屏时,触摸屏背景灯自动关闭,再次触摸屏幕,背景灯再次点亮。
怎么做,求帮助

网友A:
mcgs好像是wince下开发的吧,你看看wince的电源管理里有没有吧。

网友B:
这个我记得昆仑通态自带就是这样的把?一段时间不动自动就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记得昆仑通态自带就是这样的把?一段时间不动自动就灭了
是的,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D:
得重新开机,在出现那个进度条时,按位屏幕,在出现的对话栏中,选择系统设置,在背光设定中,就可以设定背光的时间了!你要求的那个功能就能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得重新开机,在出现那个进度条时,按位屏幕,在出现的对话栏中,选择系统设置,在背光设定中,就可以设定背光的时间了!你要求的那个功能就能实现了!
对哦,没怎么在意那个。确实就是在那里做,mar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