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变频器充电电阻老是爆炸 上电几秒后  电机运行了   都和什么有关系啊

网友A:
电阻规格选小了,不然就是电阻质量不合格。

网友B:
楼上朋友说得不错。一是所换充电电阻质量不好,二是充电继电器或接触器触点有接触不良现象,致使运行电流流经充电电阻而烧毁(欠电压保护有一个过程,动作时电阻已经烧断)。换电阻前应该检测一下触点的状况。

网友C:
入门时修变频器,曾经换过N个水泥电阻,不起作用,上电烧。换线绕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