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本人大四,毕业设计要用到WINCC组态软件,但是不清楚怎么和三菱FX2N PLC连接,,下了三菱的OPC,OPC的变量设置好了,可以和WINCC连接,但是不知道OPC怎么和PLC连接。求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去用组态王呢。wincc是西门子的。

楼主:
没办法啊,课题选的是这个,我的同学用的是组态王

网友B:
opc的变量就是指向FX2N的地址啊,只要串口各项对了就连接上了,看你用2n的哪个口BD和编程口OPC选择不同。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