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求助

楼主(2013-04-22):
想请教大家一下电子齿轮比是32/1,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那么实际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呢?谢谢大家。

网友A:
那应该是把131072/32个脉冲转一圈吧!!!!

网友B:
131072/(32 X 4)

网友C:
“电子齿轮比是32/1,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那么实际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呢?”

1、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2、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131072,电子齿轮比是32/1,周指令脉冲数=131072/32;
3、这里有几个概念问题:
1)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2)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131072,或者360°/131072;
3)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可以是几个值,可以等于解析度,可以等于解析度的n倍;
4)不同的伺服,这些概念有差别,以说明书为准;

网友C:
4、电子齿轮比的意义:
1)当电子齿轮比是32,实际是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缩小32倍;
2)当电子齿轮比是32,或者说把编码器的解析度降低32倍使用,目的是提高电机实际允许运行速度;
3)当电子齿轮比是1,电机实际允许运行速度受编码器解析度的限制,越是高解析度编码器,电机实际允许运行速度受到的限制越高,或者说电机的允许运行速度越慢!
4)当电子齿轮比是1,电机实际允许运行速度受编码器解析度的限制,越是高解析度编码器,电机实际允许运行速度受到的限制越高,或者说电机的允许运行速度越慢!如果电机的速度跑得快,就会出现编码器脉冲误读不准的故障,伺服控制失败!

网友C:
5、或者这样说,电子齿轮比是32,就等于你的编码器解析度131072选高了,相当于编码器解析度是131072/32=4096,电子齿轮比是1的系统;
6、所以选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同时选高电子齿轮比,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网友B:
老劉 你又在瞎說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2)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131072,或者360°/131072 ?????

所以选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同时选高电子齿轮比,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劉 你又在瞎說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2)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131072,或者360°/131072 ?????

所以选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同时选高电子齿轮比,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1、说别人“瞎說”要讲出道理来,或者说出“正确”的是什么!
2、“131072/(32 X 4)”才真正是“瞎說”,因为计算的结果,编码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不等价!

网友B:
分變率 解析度 在業內都是相同的意思 你硬要瞎說 是倒數的關係

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在伺服扮演個角色 是做UVW 換相用 不知道就不要瞎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變率 解析度 在業內都是相同的意思 你硬要瞎說 是倒數的關係

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在伺服扮演個角色 是做UVW 換相用 不知道就不要瞎推
1、“分變率 解析度 在業內都是相同的意思 你硬要瞎說 是倒數的關係 ”,去问问你台湾的老师,然后回来说别人“瞎說”不迟!
2、“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在伺服扮演個角色 是做UVW 換相用”,什么时候长得知识?电机的UVW相带都大于若干度,那里能用上“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做UVW 換相用”,不懂不要装懂!

网友C:
3、先纠正一下自己的“131072/(32 X 4)”错误,不要误导了网友!

网友B: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此為絕對式命令(編碼) 經驅動器之電子齒輪比 產生脈衝訊號(或說模擬脈衝訊號) 給控制器(速度型控制器) 這訊號以包括方波4倍頻
當然用PLC 影響不大 但用速度型控制 就會有4倍的誤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變率 解析度 在業內都是相同的意思 你硬要瞎說 是倒數的關係

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在伺服扮演個角色 是做UVW 換相用 不知道就不要瞎推
1、“分變率 解析度 在業內都是相同的意思 你硬要瞎說 是倒數的關係 ”,去问问你台湾的老师,然后回来说别人“瞎說”不迟!
2、“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在伺服扮演個角色 是做UVW 換相用”,什么时候长得知识?电机的UVW相带都大于若干度,那里能用上“高解析度知編碼器”“做UVW 換相用”,不懂不要装懂!
你以為台灣老師的水平 跟你一樣  那你就大錯特錯 術業有專攻  縱是老師非專業 絕不會像你耍無賴

网友C:
1、台湾的老师肯定好,只是你这个学生太差,硬要说解析度=分辨率;
2、解析度通俗讲,就是量具的刻线数,举例说米尺:
1)米尺的刻线只有1条,分辨率就是米,小于米,就测不了;
2)米尺的刻线只有10条,分辨率就是分米,小于分米,就测不了;
3)米尺的刻线只有100条,分辨率就是厘米,小于厘米,就测不了;
4)米尺的刻线只有1000条,分辨率就是毫米,小于毫米,就测不了;
3、这个知识是小学就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此為絕對式命令(編碼) 經驅動器之電子齒輪比 產生脈衝訊號(或說模擬脈衝訊號) 給控制器(速度型控制器) 這訊號以包括方波4倍頻
當然用PLC 影響不大 但用速度型控制 就會有4倍的誤差
1、电子齿轮比就是用户确定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的比值;
2、用你的算法,电子齿轮比变成了32×4=128;
3、什么叫“模擬脈衝訊號”,不懂装懂了吧?
4、什么叫“速度型控制器”,“速度型控制器”不需要启动、停车指令?
5、3、4与电子齿轮比有什么关系???

网友C:
6、你回答问题时,你知道楼主的伺服是什么型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老劉 你先去了解 運動控制及伺服的三個控制模式 再來發言

不要老是做賊喊捉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還是多去念有關伺服的知識 順便告訴你要讀歐美 若只會跟這小日本的路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的

网友B:
看看你寫的張力控制 又是瞎說
張力怎造成 老是倒因為果
張力控制就是個全閉的控制 怎麼維持恆定張力 就靠你那張嘴瞎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劉 你先去了解 運動控制及伺服的三個控制模式 再來發言

不要老是做賊喊捉賊
那就请你说说“運動控制及伺服的三個控制模式 ”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寫的張力控制 又是瞎說
張力怎造成 老是倒因為果
張力控制就是個全閉的控制 怎麼維持恆定張力 就靠你那張嘴瞎說
请大家去看看我的发言,有什么不对说出来大家听听!?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934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多去念有關伺服的知識 順便告訴你要讀歐美 若只會跟這小日本的路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的
1、用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位置控制的所谓“伺服”控制,就是靠数电机转过多少脉冲数进行位置控制的模式,脉冲计数器,是它的核心,不管欧美的,还是小日本的,万变不离其宗!
2、如果你真懂,就说说你认为的欧美、小日本的伺服控制原理,大家会听明白的,不要以为大家都是以为你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1072/(32 X 4)
1、这个帖子是问,电子齿轮比32时,周指令脉冲是多少,你给的计算式是错误的;
2、你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要有负责的态度,不能误导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1072/(32 X 4)
1、这个帖子是问,电子齿轮比32时,周指令脉冲是多少,你给的计算式是错误的;
2、你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要有负责的态度,不能误导楼主!!!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此為絕對式命令(編碼) 經驅動器之電子齒輪比 產生脈衝訊號(或說模擬脈衝訊號) 給控制器(速度型控制器) 這訊號以包括方波4倍頻
當然用PLC 影響不大 但用速度型控制 就會有4倍的誤差

呵呵 我可是經過實做 你呢 連運動控制三種控制模式都說不出來 只好做賊喊抓賊

在考你一個 為何用PLC 影響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當然用PLC 影響不大 但用速度型控制 就會有4倍的誤差

呵呵 我可是經過實做 你呢 連運動控制三種控制模式都說不出來 只好做賊喊抓賊

在考你一個 為何用PLC 影響不大???

1、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与电机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的等价关系,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关系,其能容你胡说;
2、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与电机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的等价关系,这个关系如果有偏差,伺服控制从根本上就不成立;
3、你说的所谓“PLC控制”、“速度型控制”的差别,对电子齿轮比毫不相干,什么控制也不允许电子齿轮比有4倍的差别;
4、就按你的说法,你也应该告诉楼主什么情况下有4,什么情况下无4,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呢?
5、既然是你做的,请告诉大家是什么型号的哪个国家那个厂生产的伺服,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是你这样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當然用PLC 影響不大 但用速度型控制 就會有4倍的誤差

呵呵 我可是經過實做 你呢 連運動控制三種控制模式都說不出來 只好做賊喊抓賊

在考你一個 為何用PLC 影響不大???

1、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与电机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的等价关系,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关系,其能容你胡说;
2、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与电机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的等价关系,这个关系如果有偏差,伺服控制从根本上就不成立;
3、你说的所谓“PLC控制”、“速度型控制”的差别,对电子齿轮比毫不相干,什么控制也不允许电子齿轮比有4倍的差别;
4、就按你的说法,你也应该告诉楼主什么情况下有4,什么情况下无4,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呢?
5、既然是你做的,请告诉大家是什么型号的哪个国家那个厂生产的伺服,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是你这样计算的?!
哈哈 老劉你只要承認你不懂 我就告訴你 基礎的原理都搞不清楚 還在這裡喊抓賊  呵呵 你繼續大聲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老劉你只要承認你不懂 我就告訴你 基礎的原理都搞不清楚 還在這裡喊抓賊  呵呵 你繼續大聲喊

1、你不用“在這裡喊抓賊”,一幅无话可说的样子……;
2、谈什么“基礎的原理”,“基礎的原理”是什么? 大家洗耳恭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31072;
……當然用PLC 影響不大 但用速度型控制 就會有4倍的誤差

呵呵 我可是經過實做 你呢 連運動控制三種控制模式都說不出來 只好做賊喊抓賊

在考你一個 為何用PLC 影響不大???

1、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与电机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的等价关系,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关系,其能容你胡说;
2、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与电机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的等价关系,这个关系如果有偏差,伺服控制从根本上就不成立;
3、你说的所谓“PLC控制”、“速度型控制”的差别,对电子齿轮比毫不相干,什么控制也不允许电子齿轮比有4倍的差别;
4、就按你的说法,你也应该告诉楼主什么情况下有4,什么情况下无4,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呢?
5、既然是你做的,请告诉大家是什么型号的哪个国家那个厂生产的伺服,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是你这样计算的?!
哈哈 老劉你只要承認你不懂 我就告訴你 基礎的原理都搞不清楚 還在這裡喊抓賊  呵呵 你繼續大聲喊
老劉 繼續大聲喊

网友D:
也来求助各位高人一个电子齿轮的问题,原电机编码器是5000线的,现在坏掉,手头有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5000线时驱动器电子齿轮设置的是1:3,请问换成2500线的后是不是应该设置成2:3,请各位大师傅指点下,谢谢,丝杠不好拆掉,看不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