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一台西林变频器,上电正常,充电继电器吸合,但一启动就报P.LU欠电压,同时充电继电器断开,过一会它又会自动复位,继电器吸合,故障消失,在启动还是一样会报警,空载和带载都一样,充电继电器检查过啦,没问题,电容也都换啦,也没用,查看母线电压的显示值,528V正常,但在启动瞬间母线电压会下降到300多伏,然后又上升到500多,中间时间很短,但实测的母线电压值并没有变化,请问可能是哪里的故障呢?本机没有检测继电器触点吸合状态的电路。

网友A:
风扇坏了吧,老大,

网友B:
但在启动瞬间母线电压会下降到300多伏,然后又上升到500多,中间时间很短,但实测的母线电压值并没有变化,
以上描述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母线电压在空载运地时大幅下降只能是电源串入了较大电阻且存在过载短路现象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应该有故障。

网友D(2015-02-02):
这个问题我今天碰个到了,电路没时间绘制 其实原理很简单 它取的是主7.9V在经过一些电阻与电容算出来的,VPN 你查下上面有一个小电容是1UF 你查下,一般是那个坏了
深圳市好易控变频器维修中心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