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2):
一个小电机带传送皮带,运行一会楼下配电柜的漏电保护开关就跳闸,但是最近的空开却不跳,上一级空开也不跳,上上级的160A漏电保护却跳了,配电柜里面照明、动力都有,不知道受什么影响,电机运行情况会影响到漏电保护开关吗?

网友A:
漏电开关跳和空开跳是二码事。空开是在过载的时候跳,漏电开关是在漏电电流达到时30mA时就跳。二个原理了。

网友B:
先查看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等原因跳闸;查看一下160A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
还可检查电机的绝缘。

网友C:
都说是上上级的漏电开关了,当中就没其他设备??

网友D:
简单的理解就是越级跳闸,也很容易理解:总开关负荷大,带的负荷多,不一定就是你那个马达漏电。
去检查一下别的线路。

网友E:
就是存在漏电的情况哟!

网友F:
先用摇表检查一下电机绝缘。再检查一下160A漏保的电流。再对比下一极空开的电流。可以得出是否160A超载。

楼主:
就是这个皮带电机开了就会跳不是其他设备的问题,一般启动时不跳,运行2-3分钟左右漏电保护就会跳。可能不是短路问题,我也怀疑是电机绝缘出了问题,可惜摇表都没有。